华硕F9DC 竖条花屏,外接也花,换过显卡,显存

楼主(2011-09-01):
第一次拿 来,直接加焊显卡,正常用了一天
第二天就返回来了,直接重做显卡,又正常用了一天
再次返修,换显卡,显存也一起换了。。。
无果,也无头绪
8400M 显卡,
华硕

网友:
测量各电压正常,显卡供电1.2V 1.15V

网友:
外接一样花

网友:
这个桥的问题也多,加热下桥试下

网友:
看是不是显卡的周围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显卡周边电路,都大概的测过,找不到问题。
桥也加焊了无果。。。

网友:
是不是应该订个新显卡换上,如果换新显卡不行,那成本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