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等DM311 救命啊,哥哥们

楼主(2011-09-01):
DM311 BG52 怎么123引脚通了。。678 也通了。。是不是坏了 哥哥帮忙啊在此等候,还有代换用哪些IC。小弟是新手不太懂 ,

网友:
搞错了你的是 辅助电源的芯片
看看这个帖子吧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3341-1-1.html

网友:
678 也通了
----------------------
那就没用了,内部开关管都短路了。只有换。

网友:
换,用哪些IC直接替换呢?哥哥们帮忙啊

网友:
最好用原型号,没有就上百度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