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0暗屏维修(不拆板)

楼主(2011-09-01):
同意楼主: 3.3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1
被扣分了。看就看呗,还弄个PDF让人家下载

网友:
有方便,有创意
觉得蛋疼的就看11楼吧、、、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1
有种被骗了的感觉!!![分啊!!!我还以为是软件修复呢] 我还修过不用拆C壳的呢!找高压板的控制芯片图纸哪不行就在傍边飞个信号就OK

网友:
没分的 怎么看啊

网友:
我下来瞧瞧是不是好东东穷啊

网友:
图文并茂,要的就是效率。

网友:
你不懂技术、、看不懂我的帖子、、、那个是开启信号吗?

网友:
下下来看看先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

网友A:
骗子,根本在线不了,还扣钱钱了

网友:
下载不了,扣钱了呀

583600096 -10 灌水!!你的下载是87次、别告诉我 你不会下.

网友(点评):
别用下载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骗子,根本在线不了,还扣钱钱了

如果再有人喊下载不了、、骗子、、、那么请你注明原因、、如果是你个人原因还随随便便的说别人是骗子、、、那么不好意思了兄弟、你的下载分最少会减少10分。

我个人感觉、、如果让我少拆那么多螺丝就能修好机器、、用100下载分换这个经验 都是值得的、、、另外一些不懂技术的老板们就不要回帖了、、、看到你说的加个“开启信号”就行  哥们就蛋疼!!!

网友:
什么啊
怎么看不到东西?

网友B:
加分加分,, 我也没有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加分,, 我也没有分了

给别人加分 你的分数不会变少

网友:
刚下载看了,不错,我没有灌水啊。说句话也叫灌水?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2 反对楼主: 1
饼哥在巡视、、不建议此时灌水

网友C:
暑假有几例也是这么修,不过直接在高压板接口做文章.看着这电脑太烦躁了,难拆.没那功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暑假有几例也是这么修,不过直接在高压板接口做文章.看着这电脑太烦躁了,难拆.没那功夫.

那个是VCC3M供电不是开启信号、、好像只有一路到高压板 、、没供电上去怎么做文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VCC3M供电不是开启信号、、好像只有一路到高压板 、、没供电上去怎么做文章?

呵呵,我修的是调节亮度的.我的意思是大家都用最简单的办法修.不过原理一样.看着有些人修机器,从下面飞根线上去就很蛋疼.一来不美观,二也不稳定.还有风扇改长转也是一样,硬是要从USB飞5V.

这次修R400是在主板上飞的线、、没有从主板飞到高压条、、、帖子里可能没写清、、误导你了哥们
呵呵 、刚才郁闷呢、说话有些过了、不好意思、、在没开启信号的时候 我也经常把亮度调节改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修的是调节亮度的.我的意思是大家都用最简单的办法修.不过原理一样.看着有些人修机器,从下面飞根线 ...

看下电路图、、F8是干什么的好吗?你觉得那是亮度调节或者是开启的话我马上删帖

不能从USB飞线到风扇是因为风扇可能会导致USB电流不足、、但是我接线没有改变主板的设计、还是从VCC3M上接的、、只是没有从原来的点接而已、、我觉得我没有“从USB接风扇吧”

网友:
我穷的很都没在呼扣的那些分。你看看为了这几分吵成这样

376057772 -6 这也算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