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A(广达)_ZQ 5_Rev:B_ACER as4733z笔记本维修图纸

楼主(2011-09-01):
QUANTA(广达)_ZQ 5_Rev:1A_ACER as4733z笔记本维修图纸

网友(2013-05-20):
这个板很容易出现大短路的情况。有时候没有图纸真的不好搞 还有救是这个型号的就是ZQ5 好像有几个对应的型号!4733 4333 D528 D728 都是这一款板

网友(2013-12-18):
怎么下载不了啊,急用

网友(2014-07-23):
手头也有这板也想下一个看一下

网友A:
我手头这板5V 3V都有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头这板5V 3V都有按开关没反应

那要去查开机电路,这个没什么通病的,要自己查

网友B(2015-03-07):
问哈集显 和独显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哈集显 和独显的是不是一样的

你找下板的照片对下,如果板上的显卡部分集显是有但是是空的话就是一样,如果集成板上没有显卡位置那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