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背"加焊,修了几块主板,明显的桥问题,上BGA加焊下直接短路

楼主(2011-09-01):
最近很倒霉,接修几块台机主板,都是复位正常,但不跑码,压北桥可以跑码,明显的桥虚焊,上BGA(三六0CF触控)4阶段最高温度 上部230度 下部250 锡一化多等了5秒,取下桥后发现直接 0 欧了! 郁闷   是我技术不行,还是因为桥太脆弱? 几台都是这样.  希望BGA高手给点意见 !!! 如果我把上部温度调到220 下部调到260 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  现在真怕搞台机的桥,笔记本主板从未遇到这样的事

网友(点评):
呵呵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情况,很难说是哪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把上风口弄高点,风量调低点试试看

网友:
呵呵,我们都是三温区,温度都同步。而且做好有铅无铅的曲线了

网友A:
难到我的不是三温区???     难到你不知道CF360   机器里设好的曲线也不一定就适合你

网友(点评):
桥老化了。加焊就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难到我的不是三温区???     难到你不知道CF360   机器里设好的曲线也不一定就适合你

你的桥不会有注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桥不会有注胶吧

你见过台机主板有胶的?

网友:
同意桥老化了

网友C:
我这几天做BGA也不顺手哎!老坏东西!烦躁呢

网友(点评):
看来有时候也得讲点运气

网友:
我是 用得 土炮啊!么钱买BGA

网友(点评):
有什么 本来维修就根做手术一样 存在风险

网友:
加热时间长了,我也遇到过很多次

网友:
用镊子轻轻戳一下

网友(点评):
没用的,有些温度到了轻轻戳也不动的

网友:
重植一下哦,有可能连锡了。

网友:
温度没控制好 还有就是桥可能已经快坏了 一加焊就爆了 上部的温度低点下部的高点

网友:
是桥坏了,还是连珠短路哦。

网友(点评):
也有可能是连锡.看短路了估计挂的把握大点

网友D:
低温。有点高。。一般看附近电容电阻。吸点亮了就刷了。用镊子。轻轻倒下桥。让他有个小回位。就行了。。

LZ 嗯 老练哦 技巧很好啊

网友:
上部的温度低一点,下部的温度高一点,这样要小心慢慢吹,至于温度,要看个人感觉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几天做BGA也不顺手哎!老坏东西!烦躁呢

主要是 用手动土炮 做BGA的时候 不能分心。想其他事情去了,就坏事

很有道理 土炮 一分心 那桥就灵魂出窍了!!!!!!!

网友:
桥年纪大了  经不起高温考验  自杀了!!!

网友:
温度没掌握好 看样子

网友:
应该是连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低温。有点高。。一般看附近电容电阻。吸点亮了就刷了。用镊子。轻轻倒下桥。让他有个小回位。就行了。。

有些很老的板子,温度到了,桥也不动,再加温就爆了! 有次我取块显卡芯片,上下风嘴都由原来的正常无铅温度加到上下都270度还不化,急了撬才撬下来,早挂了!!!

网友:
经常用风枪加焊,搞坏过很多,现在搞的我很郁闷,不敢下手。

网友:
我现在好几个笔记本的显卡也是的做过后不开机了,真背我,现在客户还等着拿电脑呢

网友:
顺便问一下应该注意哪方面呢?我做还几次了,都是做过就开不开机了,

网友:
笔记本我到是没有做坏过,你可能温度没控制好,笔记本的芯片比台式机的感觉要牢

网友:
同意桥老化了    该挂了

网友:
我也是经常遇到    北桥虚汗     加焊完了    不能开机了    郁闷

网友:
问问同行朋友,是不是温度调高了,怎么这段时间那么容易挂桥和显卡的,唉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

网友E:
注意天气潮湿的时候一定要烘板,在加汗。 相信你们没有哄过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意天气潮湿的时候一定要烘板,在加汗。 相信你们没有哄过板吧。

用烘箱烘吗?

网友:
温度没控制好吧

别直接上 月饼大师说 45度角300度风枪吹点助焊剂去芯片底下

做的时候没把握 拿个测温线 捅芯片下 一到熔点恒温15秒 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招没用过,我一直都是看珠子的(发不发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很老的板子,温度到了,桥也不动,再加温就爆了! 有次我取块显卡芯片,上下风嘴都由原来的正常无铅温度加 ...

拆桥的时候先灌点焊膏进去,温度到了锡不化,可以加长时间,最好别上调温度,温度高了基本都挂

网友:
哎!俺类5控的,也不知道做坏了多少

网友:
实在不行搞点松香锡球会融化的快点的。就是脏点.....

补充内容 (2011-10-3 09:54):
我用过松香可以的

网友(点评):
松香不行吧

网友:
我今天把助焊膏加多了,也挂一个

网友:
可能温度没控制好吧

网友:
我的是土炮,下温无铅的设定在235度,有铅的减点,上温有铅无铅都设在180度.修显卡很爽手,一修一个.
就是修主板北桥时有时会修坏.主要是连锡了.没植锡板,直接废了.
反正我是帮朋友修得玩的.修好不收钱,修坏了拆零件.呵呵,主板上的电容拆了不少.

网友(点评):
厉害! 土炮都搞得这么好,以后有BGA了,那不是得心应手呀

网友:
LZ:我感觉是温度设定和时间掌握的问题,就是“火候”。
我用的是土炮,下温区无铅是233度,有铅是245度,干U座用265度。上面用850,做显卡效果不错,搞U座也还行,桥也做过,成功率不高。

网友(点评):
楼主你太强了,BGA我都做不好,土炮肯定更不行,佩服佩服呀

网友(点评):
我也用土炮,显卡和南桥都能弄好,北桥成功率不高

网友:
这种情况主要有几个方面,最主要是温度没把握好!
1:你没有先用恒温烤箱做老化芯片.
2:你可能没有上下同时加温.
3:做的时候芯片上面的温度太高,(这种情况你可以在芯片的上面贴一块很薄的锡纸)

网友(点评):
确实没有烤,一张老板子,精力花多了感觉不值得,也收不到多少钱。肯定上下同时加温的,应该是芯片老化了,经不起折腾了

网友:
我前几做一块550主板,手按能正常点亮,可做了BGA,3.3VSB短路了,晕了半天!

网友:
我用的也是土炮..楼主看看我发的帖子

补充内容 (2011-10-3 09:55):
呵呵....慢慢练....

网友(点评):
我就是和你学的,现在天天搞土炮,上瘾了,北桥的成功率不高,

网友:
看来还是要注意温度哦?

网友(2011-10-02):
我也是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感觉台式机的主板很容易变形,很多桥本来好好的,只是虚焊,上过BGA后,就短路了。成功率大概就百分二十,搞得自己很没信心,很怕上BGA了。

网友:
板子受潮的话.上BGA就容易数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