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热风枪加焊温度 一般控制在多少度 请老大们指点 还有显卡gpu的

楼主(2011-09-01):
北桥热风枪加焊温度 一般控制在多少度 请老大们指点 还有显卡gpu的

网友:
首先不推荐用热风枪单独加悍,现在BGA焊接设备价格也不是很高了,还有温度要看无铅还是有铅,PCB板设计的厚度,不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
别对着桥吹,从下面吹,从下往上加热,这样不容易把芯片吹坏

网友:
一般在360度左右

网友:
热风枪单独加悍北桥成功的几率太低,如果你要是练习焊接的话那又是另一回事,想修好板用的话还是别试了。

网友:
无铅和有铅
温度一般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