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个芯片的工作前提条件啊?

楼主(2011-09-01):
谁能告诉我这个芯片的工作前提条件   我在线等,,,,,,

网友:
看PDF资料好像是SS脚,SOFT START ENABLE 应该就是启动脚吧

软启动。这是一个模拟的I / O引脚,其输出是一个受控电流源,用于
充电或放电外部接地电容,其输入是检测电压
那是经过时间的指示。

网友:
供电VCC 使能端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