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不显示 绿灯一直亮

楼主(2011-09-01):
CRT显示器不显示 绿灯一直亮    本人新手不知道从合着手  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先判断行电路是否工作了。

网友:
用耳朵听一下有没有高压。绿灯一直亮 没有显示。基本上是行电路出故障了。先断开行管集电极。接负载量一下电压有多少伏。

网友:
绿灯一直亮说明,显示器已经有行场同步信号输入了,应该行电路没工作

网友:
同步信号已输入,行电路没工作

网友(2011-10-07):
看看G1和G2的电压啊

网友:
看看高压有没有?然后看看显像管的栅极电压,加速极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