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应该上那些CPU?

楼主(2011-09-01):
一块主板该上什么CPU,   怎么CPU又可以上那些主板呢?

有什么可以参考的资料?

网友:
要看是什么架构了

网友:
自己上网找资料看看

网友:
要看你买得是什么架构的主板咯!

网友:
看主板使用的是什么芯片组  或者主板的型号    上网查就知道了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看主板CPU座,上面有标!!!比如AM2 AM3

网友:
看主板芯片组了,主要看北桥芯片了
这个要找具体的资料查找了

网友:
说得不清楚。????

网友:
要看你的电脑作什么用,作什么用上什么U

网友:
不是一般的复杂 没点实际经验根本无法了解完全 就算是针脚对应 还有供电模式的差别呢

网友:
cpu插座,供电,辈分

网友:
芯片组+bios+供电能力+架构+插槽,这几个符合就可以上了

网友:
看CPU座,一般INTEL的用478,775,1156,1155。AMD则用AM2,AM3多。

网友:
要找具体的资料查找了

网友:
Intel  AMD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无聊!看看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主要还是看主板

网友:
关键还要用接口。。这是最关键的。。一块主板能上什么CPU。还要用芯片组。一般来说。芯片组的出现的日期与CPU出现日期不要相差太大。两三年就差不多了。。差太远的话。也会不支持。。。比如945的芯片组虽然也是775接口的。E8200的CPU也是775接口。但E8200是不能上到945芯片组的。。因为代数差太远了。

网友:
这种问题 你还是去二手电脑市场去免费打工吧...

网友:
首选要看你主板是什么芯片组的  一般主板生产日期和CPU的生产日期距离较近的都能够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