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改高压未拆电池烧EC

楼主(2011-09-01):
屏原来是LED的屏,带高压条的那种过渡屏,破屏。
直接代用LCD的屏,改用LCD高压条
电池未拆
换过几次,6,7供电,4 5 亮度开关

直接拉出来接好,
开机电流跳变好像正常,但不显示。
开关过几次后,电流.42,CPU不过了。
拆机,
无线网卡22脚无复位,CPU有供电,有ISL6262 第1脚有PG

KB926QF上的情况

ICH_POK为低电平
SYSON SUSP开启电压,二级电压正常。
量ICH_ POK对地已经为0 断开D12,EC部分对地,换了EC
触发跳变正常,接屏触发白屏,接着显示。
还有东东烧了。
顺着JP2第4脚查,发现D13已经断路,正向1K多,导致EC部分无法拉低电压,故而白屏,换之OK。

敬告大家,动刀先断电。。

网友:
切忌啊 !!  我有一次也是忘了断电 又测量又焊接的   修完以后  一看 电池居然没有拔   可能比较幸运 没有把故障 扩大化 !!以后都得注意细节了啊!!

网友:
我因为改高压没去电池,烧的不知道有多少了。!!

网友:
我是改高压没断电 把手给烤了  还好机子没坏

网友:
坏了能还原楼主技术蛮强的嘛

网友:
我因为一时大意。都遭了几盘了。。这东西得小心啊。。

网友:
细心一定要做到,技术也要过硬,led屏改成lcd的还没有试过,有时间实践一下

网友:
哈哈,惨痛的教训,带电作业实在不好玩

网友:
一点小小的细节,会让你付出血的代价!!!

网友:
我每次改高压板都是很小心,不敢大意。怕出问题。

网友:
LED的改成LCD的,用户能接受吗? 哪种屏成本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