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机器 指示灯亮一下就没了?师傅进。。。。

楼主(2011-09-01):
来自: 上海
手上接到一台dell d630机器 接上电源 按开关后 指示灯亮一下 就没了,看电流 到0.13 0.14 之后很快掉电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显卡是集成在北桥(pm965)的 没有修过 ,这个是什么问题?
显卡
掉电

网友:
lz换过u吗

网友:
把机子拆了。再试一哈,好好的看一哈有没有进水哦。

网友:
掉电后能不能再进行触发,要是不行,后级电压应该有短路保护了,要是可以的话应该缺少开启后续电压的信号

网友:
哇 各位大神们,又看到短路喽!!!

网友:
相关的案例很多,你先查查别人的案例再比较着修吧,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