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龙CPU的疑问

楼主(2011-09-01):
HP  4416S 雷击的板 M300 Athlon双核的CPU,由于雷击坏太多地方了,所以想直接给客户换板,
但是这个CPU上面的电容阻值很低高的只有十欧左右,低的直接对地,想问一下这样正常不正常呀,

网友:
自己顶一个

网友:
你量的时候那些排容,不能一只万用表笔搭在两只脚上,这样量就为零了,要分开量,不要碰到边上的脚了。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吧,CPU不容易损坏的

网友:
这款HP 4416的北桥容易坏。AMD的CPU不过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
换到别的板上试下最好说

网友:
板子肯定要换了 换回来试一下喽

网友:
测硬盘,测内存,测U,别到时候换了板子其他东西也是坏的。

网友:
先换个U试试吧,免得走弯路,我以前就吃过这个亏的,折腾的最后是换板又换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