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53 coms电池很快没电

楼主(2011-09-01):
一台gateway nv53 不上COMS电池不跑CPU。上COMS电池能亮机。但是COMS电池两三天就由3.3V变成1点多伏。此时机器有不亮了,更换一个3.3V的COMS电池又能亮。。。求助。。。

网友(点评):
这没好问的,CMOS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二极管被击穿了吧

网友:
电池插口有漏电?

网友:
COMS电池电路应该漏电吧。。。要不就是不能给这个电池充电

网友:
估计:电池到南桥内;路上的电容有漏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