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662声卡的问题

楼主(2011-09-01):
有个NF52M2-G的主板 声卡上写的是ALC662 但是装完驱动 能听 不能说 关机重启后 就没声音了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或系统问题吧!

网友:
最发装原装的驱动试试

网友(2012-10-17):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换了几个系统都不行

网友:
hehe  应该是4.27还是4.17的声卡驱动 大家可以找一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