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电压偏高引起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9-01):
昨晚同行送来一片ECS 945PL-A V3.0的板,说是不跑码。

晚上10点后店里没人了,想起这片板还没修。开工,直接上电,因为U他也是一起拿来的,有复位,不跑码。当然清COMS这些动作已经有过。我估计在同行那里应该早就有过。修同行的板,没有遇到过清COMS就可以好的。
当然测下电压先,U供电,1.3V左右,正常了。再测桥供电,1.58V,应该也是正常了,总线1.35V,好像高了些。最后测到内存供电,2.5V,哦,原来问题在这里,2代内存的供电竟然跑到2.5V那么高了。看了下供电管理芯片APW7120,测供电12V正常,1脚有14.8V左右,太高了。2,4脚的输出一个8.5V,一个6.8V左右。8脚2.5V,6脚0.79V。

先换个7120,上电再测,问题还是一样。再换个, 还是一样,再换个,还是一样。再换个,不可能吧!

这个时候开始怀疑是不是反馈这里出问题?找图纸,晕死,只有V1.0版本的,没有3.0版本的。只能参照来看。

跑线路,取下两个分压电阻来测,一个11A,一个10A,都是正常的。再按公式计算,1.8V进来后这两个电阻分压应该也是0.8V
这下有点找不到思路了。
再看了下外围,取了反馈路上的小电容,无果。
那我再换MOS管,两个一起换了,还是老样子。
这个时候再想想桥供电及总线电压都有点偏高,会不会它引起,RT9218,直接换个,还是一样的。看来还是老老实实修内存供电吧,按上电时序来修板不会错的,哈哈,饼哥教的。
再看看那个V1.0的图,看到反馈后面那里还连接两个场管,接两个信号,这两个信号的电平组合可以调节内存电压输出!
可惜这片板不是V1.0的,只能跑线了,

发现目标,FB还并联到ER77,ER78,这两个电阻的另一端分别连着Q18,19的D极,上电的时候,两个管的G极都是5V高电平。直接拿掉ER77,ER78,再上电,哈哈,电压正常1.8V了,测7120的6脚还是0.79V的反馈。

上U可是还是不跑码,再测其它都正常,换个U还不跑,看来只能刷下BIOS了。

刷过BIOS一上电上去就开始跑了,还有个纠结的问题,跑到D1就不动了。上内存一样,上显卡一样。我X,什么板。
发呆,啊,有显示了,原来是我这垃圾诊断的问题!可以跑过了。可惜我的903C失踪了,唉,这边买不到这种诊断卡。

我的维修台有够乱的吧。

进系统,正常,跑测试也正常,可心里还想着那两个电阻,再测一下Q18,Q19的G极,已经为低电平了!是不是已经正常了?试试再装回两个电阻,神奇!电压正常,主板正常!

再补充一下:这板的内存供电是双路供电,内存电压在不上电的时候就已经产生!

总结:看来这板的问题是BIOS问题,并不是硬件出问题了。但为何清COMS不管用?还有那两个控制信号是来自I/O芯片。

高手来解释下。

网友(点评):
我记得有些板没有上内存,内存电压是2点多的,上了内存电压才会降成1.8V

网友:
这台机如果刚开始就盲目的刷下BIOS,不知会不会好,可惜试不了了。

网友:
想来想去,我只想到BIOS设置里有调节内存电压的选项,在那里可以调高内存电压。但已经清过COMS设置了!

网友:
其实就是bios的问题。我试过精英的板正常使用死机后跑不过内存,内存电压也是2.5v,然后开始修,修到没办法了,刷个bios。好了、
我也修过同样的板子,内存电压在1.8-2.5之间晃动,还没来的急刷BIOS,客户等不急了,换板了,旧板同行也拿走了,可惜呀,早看这帖子,先刷BIOS了,在内存供电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

网友:
你那图太小了,看不清,但BIOS问题不会引起内存电压偏高的

网友:
修好这片板也是一头雾水,BIOS的问题引起内存电压偏高,听起来应该不可能。

等高手来解释下原因。

网友:
台式机跟笔记本差多少啊

网友A:
做最后的宣判:旱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最后的宣判:旱桥!!!!!

哈哈,这板我昨晚修好跑过几次3D01,今天早上也跑了两次,下午给客户了。
想请教下,怎么会关桥的事?是南桥还是北桥?

网友:
当然是北桥了  加焊南桥的几率非常小 况且南桥坏的几率也小

网友:
下次试一下 先刷BIOS再说!!

网友:
这个 和桥 和BIOS 都没什么关系吧 这是电路问题

网友:
刷bios,来修主板硬件电压,下次试试看

网友B:
可以讲一下两个信号电平组合调整如何调整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讲一下两个信号电平组合调整如何调整电压

图纸上已经标得好清楚啊,就跟CPU的VID组合一样的道理。

网友:
思路清晰   写的好吗

网友:
百分之百BIOS问题 ,   主板未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的时候 电压会相互影响  此时测量数值不可信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管理出错,自己默认给内存加了高电压,相当于超频

网友C:
此贴没有找到故障原因,怎么就成了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贴没有找到故障原因,怎么就成了精华?

期待高手的出现解释这个问题。

的确是修好这片板没有换过任何一个硬件,维修动作其实真正也就算是刷过BIOS。

饼哥这两天是不是准备月饼去了?

网友:
BIOS 老是出怪问题

网友:
是不是哪里虚焊了,被你换来换去不虚焊了。然后不明不白就好了。好了还不知道。简单问题被你弄复杂了。你把问题想象严重了。

网友:
在BIOS里面调节超频的时候,是可以调节内存电压的哦,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
刷BIOS吧 没准就好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哪里虚焊不良引起的怪问题.电压2.几也见过正常的.总感觉这块板还会返修期待楼主发表

网友:
遇到过修过内存供电,依旧内存不过,刷bios好了,我认为可能内存供电坏bios会出错,或者保护。

网友:
y主板是给你修好了 但还是没找到真正元凶啊。 应该BIOS问题和内存供电不相关吧。

网友:
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很经点,值的学习!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管换了哪个管,内存电压就是降不下来,到现在都还没有修复,现在看了你的总结,好像有点头绪了。

网友:
早点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好了,前段时间修一台华硕的本子,内存供电就是2.5v,原本1.8V的,怎么查都查不出哪里问题。
一语点醒梦中人……,赶紧给客户打电话去,要是来的及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A为高时,因为FB是0.8固定。所以输出 1.8v
当A为低时,因为FB是固定0.8 输出就是2.5v了。

网友:
最后到底是什么造成那个原因的!

网友:
高手啊高手啊!

网友:
手头也有一块这样的板,试试行不行

网友:
BIOS坏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BIOS怎么会引起电压升高?个人认为扯淡。实际是元件虚焊引起的。

网友:
纠结的问题,师傅说,刷BIOS要专用机器,没钱买。。。。。。

网友:
bos问题也会引起电压不正常呀 高手解释下

网友:
电路上来说,台机跟本本差不多

网友:
刷BIOS恢复出厂设置故障消失有些时侯故障就这样作弄人

网友:
我修过这个板子,问题和楼主说的一模一样,但不是BIOS的问题,是CPU底座的问题,换CPU座就好了,并且是这个板子的通病

网友:
也不光是bios的问题,你说内存的电压是2.5v,这bios跟电压没关系的

网友:
我得多看两次,有点看不懂

网友: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
我这里有一种945监控dvr主板带集显,上DDR2代内存,他的内存供电是2.2伏上内存也是这个电压,但是,是正常的我接触过很多片这种板,目前该板表示稳定中。

网友:
你开始测得内存供电2.5V时装的内存没有呢?我上次碰到一块板子内存供电2.3V是正常的。而且上不上内存是有变化的
neco
不装内存测量供电偏高是正常的,相当于是空载电压。
详情

网友:
你开始测得内存供电2.5V时装的内存没有呢?我上次碰到一块板子内存供电2.3V是正常的。而且上不上内存是有变化的

网友:
电压偏高 刷BIOS 会好么? 没见过啊

网友:
现在关键的ER77,ER78 的阻值你没有报上来,这两个电阻受两个小场管控制,实现增加电压的目的。

按照你贴出的电路图来看,即使两个小场管全部导通,电压也只会增加0.15V,不会增加2.5V那么多。

照着这个方向联想了一下,除非ER77,ER78 中有阻值变低的。

网友:
这板本身内存电压就是2.5V的呀!不是内存电压的问题,刷BIOS好了 那就是BIOS资料有问题导致不跑马的

网友:
这板靠刷BIOS刷好了。

网友:
bios坏的几率大一些把 。

网友:
百分之百BIOS问题.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就是BIOS的原因还是你说的那两个电阻的原因

网友:
我修的是ECS 945P-A Ver:2.0A的,刚开始上U的假负载内存电压也是2.5v,开始我也认为是内存电压高了,可我手里有两块一样的板,也是内存电压是2.5v。我就郁闷了。后面来无意间上U上内存,电压正常了1.8V,取掉u内存,又是2.5v。我也搞不明白。

网友:
听听歌。看看论坛加强学习!
没生意上门啊!

网友:
2.5的电压不是主要问题吧,带II代内存也应该没有问题。这个板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

网友:
DDR1内存2个2.5V的测试点怎么一个测3.3V

网友:
第一次见刷BIOS能把供电刷下去的~

网友(2016-10-29):
这个问题从维修过程看刚开始并不是BIOS引起电压高问题的

网友:
这没见过啊!看看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ECS的板子只跑1-2次码后 就跑D1了的 要跑马就要清COMS

网友:
Q18 19通过导通的不同组合 来加电压

网友:
Q18 19全导通 也不过加了0.15V 不会加到2.5去呀

网友:
Q18 Q19全导通 也不过加了0.15

网友:
等高手来解释下原因。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电压高的导致不跑码的

网友:
偏高一点是也可以的,偏低不行

网友:
先刷BIOS就完美了,不过修好了就是好家伙.

网友:
看大家。都 说是BIOS问题啊。试一试不如

网友:
涮下BIOS试试

网友:
EC控制内存条超频电压的吧。。。。。。。。。。。

网友:
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 内存条电压的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修好了吗?求共享

网友:
"百分之百BIOS问题 , 主板未进入正常工作状态的时候 电压会相互影响 此时测量数值不可信"呵呵,常看贴常长见识!

网友:
好像这型号BIOS很爱坏

网友(2016-11-29):
弄来弄去很多都是重复的分去的比啥都快,下载都有点后怕了

网友:
没看懂 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  是反鐀引起的吗

网友:
原来刷BIOS这么重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