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3 2G 内存检测结果??

楼主(2011-09-01):
检测结果是这样,是那颗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lao da 老大 是什么颗粒的 破内存哦? 单面的?

网友:
这个什么用?

网友:
猜测,ddr3没修过,可能是正面第2、4颗

网友:
看下fflash的型号、每颗都是256M的话、、应该是正面第四颗。

网友:
看不懂啊 是内存检测?

网友:
你这个版本是多少的  我的2G内存一上去就只认到1G

有没有给一个版本草纲目
谢谢

网友:
你这个版本是多少的  我的2G内存一上去就只认到1G

有没有给一个版本
谢谢

网友:
没用过这软件!

网友:
显示红色的应该是有问题的咯。A版的第三显存颗粒咯,应该是个意思,呵呵

网友:
3楼说的对正面2 .4 两颗报错

网友:
A既是正面,第2颗和第4颗。先加悍一下,不行再换颗粒,最好先检查下排阻

网友:
第二和第四,,正面的,看起来你这个软件还可以啊,是什么版本的,能不能发一个

网友:
U盘启动的版本

RamFix V110516B U盘启动版.rar

网友:
这就是内存检测?

枯木道长 -10 严禁灌水

网友A:
大家能下这个软件吗 我没法下啊 郁闷 下载完就一个小图标

网友(点评):
rar 你确定你下载后是一个RAR压缩包才行。你直接用工具下载了一个网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家能下这个软件吗 我没法下啊 郁闷 下载完就一个小图标

恩,我得怎样下载啊  下好几次了

网友:
是个PHP文件,我没下载对,下第四遍了,能否QQ上传给我 谢谢

网友:
看几颗从左到右数就OK啦!!!

网友:
正面第四个片片

网友:
正面第四个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928-1-1.html

网友:
哈哈,第一次看到U盘启动测试内存的软件,下载下来试试。嘿嘿

网友:
第一次看到U盘启动测试内存的软件,下载下来试试

网友:
下载了,试过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