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有待机,不上电

楼主(2011-09-01):
ACER  MS2180
板位号:  AG1-910 MB
待机0.03A,开机,不上电,

于是先查开关,正常,

再查开关信号否到了键盘芯片KB3910SF C1的29脚KBC_PWRBTN#,正常,

再查KB3910SF C1的39脚PM_PWRBTN#,(这个是输出给南桥的开机信号),没低电平的跳变,毫不犹豫,换掉KB3910SF C1芯片,开机暗屏,

再查屏供电,LCDVDD,有供电3.5V,正常,

再查屏开关信号BRIGHTNESS信号,此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有点特殊,它是由KB3910SF C1的33引脚发出的,原来换上的这个开机芯片也是有缺陷的,怎么办啊?

难道再换一个,灵机一动,有了,KB3910SF C1的33脚PM_PWRBTN#,开机的时候,正好是3.3V,把33脚和39脚BRIGHTNESS信号连到一起,故障排除!^_^

Wistron AG1-910.pdf

网友:
亮度调节可以直接飞一个上去就可以了.也可以用屏电压开启信号.没有关系的.只是不能调节了.

网友:
这样一改会不会不同步  开机先白屏一下?

网友:
这是亮度控制信号,只要是充许的最高电平就可以了,最高电平,屏就会最亮,我觉得不建意接PWRBTN这样重要的信号,怕以后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