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5V 不稳定 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01):
从变压线圈出来 一边16V 一边 5V 5V接上屏就变成3V了 16V不变 但是我把16V这边的肖特基二级管取了 5V好像正常了
电源

网友:
这种是那里问题?

网友:
屏白色的吧???驱动板有短路哦!!!!

网友:
有元器件性子改变的

网友:
先确定是电源部分坏,还是主板坏,排除下

网友:
5V滤波电容换了试试看,有时候眼睛是看不出电容有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