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Failed to load rernel library!"

楼主(2011-09-01):
电脑在上网过程中无缘无故打不开窗口,鼠标偶尔可以动;按热启键电脑启动不了,强制关机后再启动,才可以启动,电脑显示:"Failed to load rernel library!" 哥们看看是什么故障
电脑

网友:
可能是系统坏了,重做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无法加载什么厍,!!

网友:
貌似是支持库不能加载
解决办法是:
开始-菜单-运行
%temp%
把E_4文件
随便重命名改成什么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