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78

楼主(2011-09-01):
最近收了几张七彩虹MCP78的主板,内存,北桥供电全有,就始终没有CPU供电,ISL6323已经换过。无思路,,,

网友:
CPU供电开启信号受控于北桥,这种情况桥虚焊的多,前提是VID识别信号和ISL6323供电满足!!

网友:
北桥问题啊怪不得我好几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但是没弄学习了不过也有人说是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种是单桥的,也加焊过了

网友:
你用假负载看看是哪路没有供电,复位什么的有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