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充电,怪问题,没思路,求救中

楼主(2011-09-01):
IBM T42  充电灯黄灯长亮,,关机了,还是亮着的,,,,,换了Q37 后,,,就不会出现单用电池就进系统,就不会显示充电中,但是插上电流表,又显示充电中,又不充电,拔了电流表,还是显示充电中,,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有碰到过,,,Q37  Q32  D9  ADP3806都换过了,没有思路,,,那位高手给下思路给小弟了

网友(点评):
哇,楼主修东东还真是细心哟,小电阻,二极管是小东难懂哦

网友:
不是什么怪问题,你查一下适配器检测输入,某个管子坏了,一直应为在充电,所以一直在充电

网友:
刚才发错,所以后面是,所以灯常亮

网友:
IBM T42  充电灯黄灯长亮,,关机了,还是亮着的,,,,,换了Q37 后,,,就不会出现单用电池就进系统,就不会显示充电中,但是插上电流表,又显示充电中,又不充电,拔了电流表,还是显示充电中,,这个问题,还真是没有碰到过,,,Q37  Q32  D9  ADP3806都换过了,没有思路,,,那位高手给下思路给小弟了
注,,,,我对下好板,,D9 那里,,好板可以充电的,一边16V  一边是4,4V  ,,,不充电的,D9 一边是16V ,,一边是8V,像这样的情况查那里,,,

网友:
故障  熟称假冲电      建议下次把充电IC 部分 电路图付上

网友:
建议检查 一下适配器存在  信号      怀疑该检测信号问题  导致主板一直误认为  适配器插入
故一直出现假充电现象

网友:
现在充电是OK了,,,,,现在充电的黄灯长亮,,,

网友:
全都搞好了,,,,

网友:
黄灯闪,是D9坏了,,,本来是转4V 他转了8V,,换了两个,都是被别的电流搞坏了,,,是那里,我也说不上,,,我查了下D9 16V 那里,那里有个电阻,是R870,,这个为160多了,看到图纸上,写的是10欧的,,,换了一个,还是不充电,,然后测出VCC第一脚旁边电阻为1,,换了可以充电了,,,,,然后充电灯还是亮,,换D9,就正常了,,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拆了D9,没有待机,,,可以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