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包板一直循环bo,b8,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9-01):
急求高手!

网友:
换IO试下?

网友:
换内存,换U,再总线供电,换板!

网友:
什么工包板? 有内存排阻的话,可以查查

网友A:
我又个跑8b

网友:
工包主板  注意北桥

网友:
当内存。量电压。然后。刷BIOS。如果还不行就。换。IO 加焊北桥

网友:
呵呵,我平时也是这么干的,客户走的时候没有留电话,害怕搞费喽,bios刷过,只剩桥啦。等客户过来就整下试试!

网友:
好象不是过内存,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个跑8b

噢,那你是怎么解决心的?

网友:
没过内存。
1AMD的建议换U试下。
2内存故障
3北桥
4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