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940维修成功实例!!!!!!!!

楼主(2011-09-01):
型号:杰微940
症状:信号灯常亮,无复位。
维修必备:风枪、烙铁。
修940板子一般想到要焊桥
但我经过用手压依旧如此,然后想到了CPU、内存的供电问题。量CPU供电1.49V还算正常
量内存供电0.92V,问题出现在这里了
DDR2内存的正常电压为1.8V——1.9V
所以内存电压过低,不正常,而且发现旁边有两个电容鼓包,于是换掉2哥电容依旧,最终把内存供电芯片RT9202换掉了,结果:OK啦!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虽然说的不太专业,但还算简单明了,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网友:
最好上传图片啊

网友:
楼主说的简单明了,以后大家发现电容鼓包的,换后还不行的话,多检查供电芯片和MOS是不是也损坏了,不行就换了,呵呵,

网友:
RT9202还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内存供电,RT9202坏的比较多。。

网友:
老板暂时还不给我那条件啊!!要不然早就上图了!

网友:
这个帖子发的也太那个了吧!,很简洁,明了

网友:
还是不错的,其实只要没有复位,那就应该先查供电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