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复位1.2V,每隔6秒左右就瞬间跳到0.7V

楼主(2011-09-01):
主板型号是945GZ-M2

能加电,但点不亮,上测试卡也不跑码,复位灯3秒左右闪一下,主板上的小喇叭也发出“哒”“哒”“哒”……的声音,频率也是每隔3秒左右响一下

上假负载,测试CPU供电正常。复位1.2V,但每隔6秒左右就瞬间跳到0.7V。其他的复位也是这样每隔几秒就会瞬间跳变一下

请教下故障点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11-9-2 09:24):
补充一下测量晶振两脚的电压,图在8楼

网友:
可能cpu供电不稳。供电IC,场管,电容。

网友(点评):
CPU的供电时正常的

网友:
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A:
全板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先查下一时钟电路。时钟电路正常以后,复位才正常

网友:
pwm频率不对 可以用波波打下

网友B:
可以先排除外设,尤其是网卡,不行的话测其它供电时钟正常的话可以考虑加焊下SB,还有就是VRMPG,看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全板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先查下一时钟电路。时钟电路正常以后,复位才正常

我量了一下主板上晶振两个脚的电压,如图:

网友D:
时钟晶振两脚没有压差吗

网友:
会不会是时钟芯片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量了一下主板上晶振两个脚的电压,如图:

晶振怎么没有压差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时钟晶振两脚没有压差吗

靠上边的那个晶振两脚电压都是1.28V。

这两个脚和它旁边的时钟芯片是相连的。

是不是这个时钟芯片有问题,所以导致全板的复位都瞬间跳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靠上边的那个晶振两脚电压都是1.28V。

这两个脚和它旁边的时钟芯片是相连的。

先把晶振和,谐振电容换换,查一下,IC的供电,开启信号。最后再换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排除外设,尤其是网卡,不行的话测其它供电时钟正常的话可以考虑加焊下SB,还有就是VRMPG,看是否正常 ...

我发现主板时钟芯片旁边的那个晶振没有压差。图在8楼

网友D:
修好了说一声,让大家见识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说一声,让大家见识见识

一定的。不过现在还不确定故障点在哪里。

网友E:
供电不稳定,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不稳定,查供电

我都说过了啊,供电是正常的。我说的电压瞬间跳变是指复位点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主板时钟芯片旁边的那个晶振没有压差。图在8楼

怀疑就换一个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麻烦,,我都试过好多板都是这样,都修不好,。

网友:
已经在淘宝上买了时钟芯片了,等回来了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