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860进windows滚动条时死机

楼主(2011-09-01):
神舟优雅HP860进windows滚动条时死机,一到这儿就死机,一圈也不转,硬盘、内存、系统都换过了,裸板点也是如此,南桥换了还是这样,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点评):
安全模式,PE能进吗,用纯净不带驱的系统装下,

网友:
你查下所有的PCI设备看看情况吧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么·?

网友(点评):
硬盘模式改了,不是蓝屏问题

网友:
建议刷BIOS  试下

网友:
同意楼上    刷下 BIOS   在不行 楼主换个 CPU

网友(点评):
CPU已换了,还是这个样

网友:
看下外设。。。比如声、网卡

网友:
我上次神舟的和你的故障一模一样,是网卡坏了,网卡拆掉了还不行,必须装

网友(点评):
不装这个网卡,也是这个故障吗

网友(点评):
好,准备试一下

网友:
测一下网卡

网友:
建议,想深入的同伙们。查一下WINDOWS启动过程,各种模式在各时段要分别加载的东东这样才能做到
从原理着手,透过现象看本质,得心应手啊

网友:
忘了说了,进PE进不了,安全模式也进不了

网友:
一定要装的,这个板子有点奇怪啊

网友:
楼主有跟进的结果吗、?上面的都把可能性的说了,很想知道结果,这样也能进步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     希望楼主有结赶紧发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