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5WA颜色偏黄

楼主(2011-09-01):
开始还原了一下出厂设置,没有变化,又把屏线也擦了一下,还是没有变化,测量VGA三基色的值,不一样,正常应该是一样的值,阻值一般不超过100。将两个六脚的小芯片(C 9 9 Z J)更换,又将行场的两个稳压二极管去掉,上电,OK。

网友:
高手过招就是不一样

网友:
稳压管去掉不用换吗

网友:
楼主意思是 显示屏 颜色发黄?    颜色发黄也是主板问题造成的嘛   没遇到过啊

网友:
学习学习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