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白屏

楼主(2011-09-01):
华硕z99J,英特尔的CPU,945pm的北桥,接到机器的时候是花屏,果断报显卡,换7300的显卡,换上以后报警有开机声音没显示,擦了下显卡板好了,把机器装完了发现白屏,就换屏换屏线还是无果,怀疑显卡没做好,取下来植球再做,对于这样的显卡我都是一次性搞定,还没出过错有点郁闷,显卡做好上机OK亮了,装好试机,又要掉电,怀疑没装好.....就这样反反复复白屏,有声音不显示,掉电,显卡板也换过显卡芯片也换了几个,可以肯定不是屏,屏线,显卡板显卡芯片的问题了,都搞了三天了,实在不想搞了,有没人遇到过这样纠结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动到北桥了?

网友A:
白屏,查查屏的接口的条件,如屏供电LCDVDD。。。。是不是看哪个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查查屏的接口的条件,如屏供电LCDVDD。。。。是不是看哪个不稳定

应该是有地方不稳定,但是屏供电也正常

网友:
白屏 主板给屏线的供电-信号正不正常

网友(点评):
第一次白屏就怀疑过这问题,好比一三五白屏二四六报错,周末有时能亮有时掉电

网友:
用天那水清洗显卡槽,还有显卡板的金手指。

网友(点评):
我有个习惯,所有机器的显卡板都会清洗插槽,我们店非常重视机器的清洁

网友B:
是显卡版吧  带显存的那种   遇到过类似的 问题 最后 无果  让客户换显卡版了  当时整了3天  显卡换了无数  显存也换过  都无果   楼主在不行就换板吧  不要浪费时间了   不过我还是很期待结果的

网友(点评):
我也怀疑显卡板,还在l努力当中,好像很多人都有遇到这情况,最后都没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版吧  带显存的那种   遇到过类似的 问题 最后 无果  让客户换显卡版了  当时整了3天  显卡换了无数  ...

对啊   我那次是换了 改良版得  和美改良的  换了不下3个  都没行  最后实在不想把时间浪费在织显卡上面了  再说换个板也没比换个显卡贵多少  不如换板

还是想找到问题,明天再找不到就换板,要不就退钱

网友:
没见过这种问题 要么有电压不稳定。最坏的打算是板材有问题。像这种问题是挺麻烦的,建议还是换显卡板吧!

网友(点评):
现在有新发现了,的确板材有问题,一动主板屏连反应都没有了

网友:
各位给点意见,有遇到过的分享一下经验心得,很需要,谢谢

网友:
如果是板材问题 还是换板吧  不然 客户回去 用一段还要返修的

网友:
前一阵也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 花屏 不开机 白屏(其实仔细些有角度的看不是纯白 有一丝丝的细线)

一台 和楼主一样 折腾无数次未果 在绝望的时候发现角落一片料板上还带着7200 最后一次尝试居然机器正常 (原机显卡板是7300大片 改良 测试 全新 折腾 5 6次)

一台刷BIOS更换升级为A卡解决

网友:
估计PCB报废了,上次搞过一台,什么都排除了。最后直接改成A卡的显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显卡版吧  带显存的那种   遇到过类似的 问题 最后 无果  让客户换显卡版了  当时整了3天  显卡换了无数  ...

显卡 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