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这小玩意转成USB口的……

楼主(2011-09-01):
acer 还是HP的机子上的应该是蓝牙吧~  WB110C V02     323C161182*7

网友:
4跟一起的应该是接USB的了~然后绿和黄色的是什么用的?

网友:
有5V 地 和两个数据就够了吧

网友:
我没见过这东西,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吗?

网友:
蓝牙吧     应该可以改成 USB

网友:
没改过,改不好会烧,有点风险

网友:
如果有原理图,可以按原理改改试试,改不好,容易烧东西。

网友:
我有好几个都没有用!

网友:
能找到电路图的话应该改起来比较方便,不知有没有USB方面的驱动

网友:
这个好像是DELL上的蓝牙

网友:
这个可以改的

网友:
要看控制信号和软件

网友:
也许剩下的两根就是控制的吧~就接USB没用~试过了~是DELL的~谁有原理或电路图吗????

网友:
这个是3V供电

网友:
无法识别设备……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