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L-A690主板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1-09-01):
接客户一块联想L-A690主板,客户说是雷击了,网卡已有人给取下,测试为不上电,量PCI A14对地二极体阻值为200多正常,PW BT有5V电压,但量PCI A14电压为5V太高了应为3.3V,是5VSB转3.3VSB的管子穿了吧!在板上找了半天没有发现1117子类的管子。又顺着PCI A14跑线发现有一个8PIN的管子(上面丝印为P2103HVG)和3.3VSB相连,取下来PCI A14也没有5V了,应该就是它了。找这样的管子肯定找不到了,头一次见。于是就想到用1117代替吧,从其它板上取个1117和两个电阻给它连到修的板上,上电测量3.3VSB为1.2V(在其它板上是3.3VSB啊!怎么到这个板上不行呢?)取下上拉电阻量了一下是10K,于是找了个200欧的装上测量3.3VSB为2.4V还低,再换个100欧的上去3.3VSB为3.6V高了,但点一下开关主板点亮了哈哈!如想把3.3VSB调到3.3V就要把上拉电阻调到100欧和200欧之间,但实在不好找这样的电阻且闲麻烦就这样算了,让客户交钱走人了。大家说3.3VSB高到3.6V对南桥有影响吗?是不是用不了多久。

网友(点评):
就大了0.3V应该没影响,太大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主的改电路的思路不错,呵呵

网友:
不错,思维挺独特的,你说的3.3v是不是就是3,3S 啊

网友:
对电子元件原理吃透了就可以改了电子元件基础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