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F8暗屏,按开关不开机,按快捷键才开机

楼主(2011-09-01):
今天下午,客户送来一台ASUSF8,按开关不开机,按快捷键才开机,但是暗屏,外接显示正常。
我怀疑高压有问题,于是我就很快把屏拆了,换了个屏还是暗屏,好,排除灯管问题,量了下高压上的电压,19V,3.3VADJ有,但是3.3V开启没有。于是就更客户报了个价,同意修了。我改了个高压条,上电屏亮了。
客户拿走。
但是为什么按开关不开机,快捷键可以开机呢?我就寻思了,难道是休眠键导致的,如果是休眠键导致的话,那按快捷键怎么就开机呢?

网友:
看看图纸你就明白了,这个问题大家提过很多次了,因为这外键也能去拉低开机信号。。

网友(点评):
对于成长中的新人,给予更多的鼓励和支持。这个机器EC代码设定的是休眠信号有效就屏蔽对开关信号的采样,这就造成楼主说的开机键无法正常开机。 但是对功能快捷键的采样却是有效的,这并不等同于这个功能外键也能去

网友:
thank U ,版主,我已经知道了,我是个新手,向前辈们学习。

网友A:
没有开启信号 为什么要改高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开启信号 为什么要改高板呢

我是个新手,一般暗屏的,我都是改个高压了事。我知道休眠键会引起暗屏,但是这个ASUS按开机键旁边的快捷键就能开机,就不确定了,改高压简单,要不然要拆板子麻烦,就没搞。刚刚问了下师傅,这个问题就是休眠键引起的,快捷键不受休眠键的控制所以能开机,但是3.3V开启电压还是被拉低了,所以还是暗屏

网友(点评):
这个解释好哇。

网友(点评):
懒人的通常做法,还我也这么干。。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