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容的代换

楼主(2011-09-01):
在计算机开关电源辅助电路中,反馈电路是用一支2A223J涤纶电容实现的。更换这一电容后,开关电源待机有异响,怀疑新换上的电容失容,能否用2A473J替代。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等待回复, 学习学习

网友:
你这个容量大得有点多,不知道用上后输出电压会不会升高太多

网友:
   这电容有这么多学问吗 ?通电路同电压或差不多就啊,只能高不能低

网友:
因为换上的2a223j是个拆机件,对它的性能没法判断。前面2N60换过了周围电阻、稳压管都换过了。电源能工作输出正常,就是听到有异声,在论坛上找资料说反馈部分可能有问题,才想到是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才会有吱吱声。

网友:
用瓷片223代换试试

网友:
2A223J也是常见的电容,还是用新的安心些。
不过,照你所说,应该不是此电容的原因。还是再检查一下2N60周边的原件吧。

网友:
2N60周边怀疑到的该换的都换了,上电虽然输出正常了但有哒哒的声音,才进一步找问题的。

网友:
开关电源待机有声音   在待机5V 上面加8欧姆10W的电阻 看看 会不会很安静了

网友:
楼主,你还是找个保证没问题的22n电容上一下吧。
而且我觉得你的思路有很大问题,一方面你对电路的原理不了解,能否用47n确定不下来,另一方面你又不能保证手头的22n没问题。现在你给自己一堆问题,又不能逐一排除,国外用“一碗面条”来形容你的情况。
我们面对你遇到的问题会这样解决的:
1.对你那个22n电容用电感电容表进行测试,我们目前用的是TH2821A手持电桥,这个表测试项目多,不但能测容量,还能测损耗,结果也比较准确,价格不是很贵。
2.在不了解原理的情况下,尽量采取原值;如果能知道原理,才改用其它值。
3.上面的你都做不到,那还是老老实实地买个新的吧。

网友:
谢谢指教,我在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