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大屏幕单8位定义

楼主(2011-09-01):
求:奇美屏V260B1-L01   屏线接口定义    单8位

网友:
20pin单8位
1:电源2:电源3:地4:地5:R0- 6:R0+7:地8:R1- 9:R1+10:地11:R2- 12:R2+ 13:地 14:CLK- 15:CLK+ 16:R3- 17:R3+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30PIN单8定义:
1:空2:电源3:电源  4:空  5:空  6:空 7:空  8:R0-  9:R0+  10:地  11:R1-  12:R1+   13:地  14:R2-  15:R2+  16:地   17:CLK-  18:CLK+  19:地  20:R3-  21:R3+  22:地  23:空  24:空   25:空  26:空  27:空  28:空  29:空 30:空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数字表120欧左右)

网友:
不对吧  这是小屏幕的单8位吧   大屏不一样哦   1-5是电源  6-10是地  后面的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楼主只给出线,看不出定义哦,可以根据屏型号来查引脚定义,对应就可以查出线脚的定义咯,

网友:
楼主看下是不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