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00通病-------屏暗之屏线篇

楼主(2011-09-01):
T400屏暗。通病之一为屏线断。短线处为高压板接口附近的折痕处,最靠边的两根线。

表现的故障为屏暗,且指示灯除蓝牙外都不亮。

本来T系列应该稳定的,但看样子采用的这批线的韧性有问题,虽然平时盒盖碰不到,但是时间长了还是从折的地方老化断裂。

另外此本背光开启信号好像是低电平开启。从屏供电直接拉根线到高压板,开机没图像时亮一下,有图像后就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