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9000 网卡叹号

楼主(2011-09-01):
我现在手上正有一个dv9000 的 网卡和 1394 同时叹号
bios芯片是 eon的 25f80的芯片,我的编程器是希尔特的500p 听说这个机器刷这个bios有问题
但抱着尝试的态度试了下,把原来的bios读出来保存了,又从论坛里下了个说是可以解决网卡叹号的
刷上去,结果不触发,再刷回原来的额也不触发,后来到朋友那里用他的希尔特 280u的编程器
分别刷了两个bios芯片,一个是说能解决网卡叹号的,另一个是普通的,回来后
能解决网卡谈好的bios上上去不触发,另一个上上去和原来一样 网卡叹号,

网友(点评):
网卡叹号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呀,查下外围电路,特别是RST那个信号,一般是接电阻到地的,那个电阻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不会是 BIOS耍坏了吧   不过应该是 BIOS 没下载对

网友:
有这种问题?还没见过不敢多说!

网友:
是驱动没有装对吧?

网友:
帮你顶下,希望有更多的关注

网友:
后来发现,这机器装xp无论那款驱动,换怎样的系统都不行,但win7又可以
估计跟bios应该有关,可能我没有下对bisos
现在已经让客户拿回去装win7了
整了半天,一分也没收到,哈哈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BIOS的问题啊,排除硬件问题后如何要刷BIOS先清空再写入。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如果是BIOS的问题,WIN7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现在的驱动有32位与64位之分。

网友:
驱动很可能有问题的   也见过同样故障

网友:
回个外置的网卡不就行了嘛,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2012-08-09):
很多都说刷BIOS可以好 不知道到底好不好

网友(2013-06-07):
今天弄了8片  要先看 资料有没有丢失  丢失的话百分百打叹号     刷完不要马上进BIOS看   因为一进去就死了   再拔电马上资料又丢了   所以很多人会刷不成功的道理   先进系统   看了OK重启  再进BIOS就OK    9000好搞些    6000就有点挑

网友:
直接换个新 的~~~~ 一直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