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仔细看看u30怎么在工作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1-09-01):
请大家仔细看看u30怎么在工作的,工作条件??????以及工作时候的电压,下诶写

网友:
这个是调压芯片.VCC是芯片供电,IN是电进入,OUT是电出来,-SD是开启,正常开启的时候-sd是高电平,NC那个接法不同,调节的电压大小不同

网友A:
他接收到B_ON的开启信号后,OUT端输出电压,作为CPU的VID电压,VID电压一般为一点几V,具体多少由那个NC脚控制,但是那个NC脚在这里没有用,为了芯片内部平衡,所以给他上拉了一个电压,这是芯片厂家要求的.然后OUT端的电压,经过10K和100K两个电阻的上拉,作为控制脚导通NPN三极管Q92,拉低-V_CORE_ON信号,使其变为低电平有效,同时将Q93的MOS管截止,拉高VIDPWEGD_3M信号

总的一句话,B_ON信号来了之后,开启VID电压,同时发出CPU核心供电的开启信号,同时输出VID PG信号

网友B:
2#3#还真是详细,来个图也许看的更明白哟

网友:
看完大家的解释,LZ更糊涂了

网友:
很简单的电路,LZ仔细看看吧

网友:
看楼主总发一些内似的帖子,基地可以有很多老师给你分析,你总要自己看得懂吧?为什么不从最基础的东西学起呢?

网友C:
我是看不懂,但是只要别人给我一说我就会明白了,而且是彻彻底底的明白,
所以我要问,希望您多多包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接收到B_ON的开启信号后,OUT端输出电压,作为CPU的VID电压,VID电压一般为一点几V,具体多少由那个NC脚控制, ...

您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回答我的问题,谢谢哥哥的大公无私的奉献,谢谢您的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如您不嫌弃,可以当个朋友哦,加我qq号吧,5266436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看不懂,但是只要别人给我一说我就会明白了,而且是彻彻底底的明白,
所以我要问,希望您多多包涵哦 ...

建议你,把IC芯片的规格书好好看看,好好看看IC的引脚功能,以及这个IC芯片的具体功能,还有就是把IC的典型应用电路图看懂,在遇到统一规格的芯片,你就能理解大部分的功能了。共同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3#还真是详细,来个图也许看的更明白哟

这个IC的内部图,好好看看

网友:
为什么别人一说你就懂了呢  因为别人说了 这个管子在什么样的各个状态下的的工作状态
希望楼主静下心来看看   先把几个管子的各个工作状态的条件弄清楚了  也许过段时间就没有类似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