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s上方三电容发热,运行一会儿就死机

楼主(2011-09-01):
局部图最上方的三个电容烫手,7300gs . 刚学给个思路,电容的问题,还是电路其它部分故障导致的电容过热。一块研究。出来思路我动手。收集点没修过的有点不大故障的旧板也不容易。

网友:
我先把电容换了,有别的思路的跟进。我会及时发布修的情况。

网友:
补充说一下,能进系统,在系统下测显卡的温度很正常。感觉应当不 是大毛病

网友:
换过电容了,新电容还是发烫,测试一个小时了,没死机,还在测试中,感觉故障还没解除似的。

网友:
感觉显卡是正常的 如果死机可能是你其他配件引起的

网友:
换过电容后显卡的温度明显升高。我测着最高九十。今天不整了,明天再说

网友:
不死机就行,管那么多,有波的话测下波形

网友:
90度?是你散热器没装好吧?清理干净重新上散热膏

网友:
有的电容发热很正常的。只要用着没问题就行啦呗

网友:
电容严重发热是不正常的,最好仔细查一下周边的元件是否有问题

网友:
同意十楼观点
我认为硬件有问题。散热问题不用考虑,已经前期处理过了。不会犯那种错误了

网友:
凑合用吧,这种不好查

网友:
用发热砖,先加焊下显卡。

网友:
把电容换了就好了啊

网友:
你确定是电容发烫而不是电容旁边的电感线圈发烫么??

网友A:
那么高的温度啊!!加桂子没

网友:
换了电容还这样?你看看风扇转速正常吗

网友:
有些板子电容有点热是正常的啊。当然多数是不热的。

网友:
我想起来以前有个9550也是同样的问题,当时没怎么修就卖了。温度很高,今天回来一个静音版的耕升gt210也是同样的问题,设计问题??

网友:
今天回来的是新的,七月份的显卡 。返回去看厂家怎么说

网友:
上了一个大风扇, 温度下来了,不过电容还是烫,不伤脑筋了,不好查,显卡还好用。

网友:
主要还是显卡芯片本身的问题 呵呵 电容一般不会热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