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06跑1.2A

楼主(2011-09-01):
ACER NV4425C机子
广达Z06板子
CPU、内存、桥供电都正常
跑1.2A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
1。2前后如何,

网友A:
供电正常能说明什么呢 只能说明供电正常 复位有吗 打一下阻值了吗 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能说明什么呢 只能说明供电正常 复位有吗 打一下阻值了吗 可以试试

CPU复位吗
怎样查
用带灯测试座吗

网友:
麻烦分析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