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元件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1-09-01):
电源9V输出 交换机磊科NS108
图中损坏的部分是什么元件,没有见过,因为电压过高,烧了。

网友(点评):
看位置应该是个供电的中功率三极管,稳压后,向后级供电,可先打一下后级的值,看看短路没有

网友:
一个用热缩管包起来的线圈

网友:
楼主问的应该是电感旁边的那个吧?在节能灯里有样子差不多的,不知是场管还是可控硅?

网友:
旁边的电容上怎么有个洞

网友:
就是旁边的是场管还是可控硅啊,这个可以代换吗

网友:
会不会是猫哦

网友:
看型号撒,貌似是13003.

网友:
找个同等型号的,拆开看看我觉得最直接

网友:
电压过高?我看是雷击的吧?

网友:
应该是个场管吧。

网友:
上面的型号好像是P7V09A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不是型号,型号应该在被烧毁的位置,已经看不到了

网友:
看不清,拿下来,直接到电子市场里问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品牌,又是交换机,如果你是学技术的,倒可以研究下,否则就省省吧,买个TP-Link的牌子也不贵

网友:
跑下线看看周围的电路,感觉应该是只电源管,如果是电源管的话,要么是只场管要么是三极管。

网友:
估计是大功率极管

网友:
过流保护用的。可以减小电流-就像--万用表里测电流档--你拆开万用表就有这样的东西不过是个长条旋转的。

网友:
像是常管!!!!!!!!!!

网友:
没有图纸吗?

网友:
应该是只中功率的三极管

网友:
是可控硅  找个一样的换是就可以了

网友:
那个八脚的是电源驱动芯片

网友:
板子上没有标注符号吗 看看是什么D还是Q 不就知道了么 不过看位置应该三极管

网友:
应该是个P型的功率三极管!~驱动芯片应该是MC34063!~路由和猫上有很多的例子!~

网友:
开关管? 可以用来研究下,这种小电源,也就10块钱,一看就是8口交换机!

网友:
外形像是功率管,可能是三极管或达灵顿管

网友:
热缩管那个是电感220微亨的,反面8脚的是34063,功率大的像三极管的是34063的扩流三极管。
不练技术就别弄了,5块钱的东西

网友:
好像是个稳压管吧。

网友:
不认识,常管????

网友:
这个管子烧了其它的也有可能烧坏了,这应该是个开关管

网友:
图片不清晰,看不清楚。

网友:
P型三极管2A的,如果是主开关管怎么离电源口那么远

网友:
应该是三板管吧,貌似13003。

网友(2011-10-01):
是可控硅 在就是13003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46995-1-2.html

网友:
13003吧,差不多吧

网友:
我也没以过这是什么元件,但这论坛应该有人知道的

网友:
34063A
符号 U1 芯片上还打着G S 估计是场管

网友:
应该是个中功率
三极管

网友:
场管的可能性大些,最好还是放弃修理买个也用不了多少钱

网友:
是不是场效应管 7N09

网友:
也用东西圈起来 不知道说那个

网友:
这个中功率管是7809A,线性稳压,效率很低发热大,电压一偏高,输入和输出压差过大的话就爱烧。

网友:
是开关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