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40 HT2000 怎么修!!急救!!!!!!

楼主(2011-09-01):
量CPU供电2.25V,内存供电4.3V/2.25V,供电还行,我就直接旱桥了,但是依旧不行,水能告诉我怎么去修的一个过程!! 谢谢
cpu
cpu供电

网友:
CPU 主供电 系统供电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接着就 复位时钟 再则就是BIOS IO

网友:
去看看别人的修940主板的帖子,你那量的电压都是哪的?没一个正常!万用表没电了?

网友:
呵呵,出来瞎吼,都不上诊断卡。

网友:
新手啊!!诊断卡当然是无复位了啊

网友:
是啊楼主:你的表是否没电了.你试的电压都不对的.内存4V多还不坏内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