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外接没有声音

楼主(2011-09-01):
接一台宏基4520的本,一切都正常,就是外接音箱没有声,也没有反应!
开始以为是驱动问题,到官网上下了驱动装上,还是不行!确定是硬件问题!
拆开,发现外接小板与主板用20P排线连接!
取出小板,首先,测量插孔好坏,万用表,二极档,测插孔后的小电感:当不插耳机时,为1,当插上耳机时,为500左右。这说明,插孔是好的!
由于这个小板与主板是用排线连接,于是测排线两断,发现有五根线不通,取下排线,一样的有五根不通,确定排线断!用20P通用排线代换后,装机测试!
外接还是无音,重装声卡驱动后————OK!!!

网友(点评):
技术好,运气更好

网友:
   我怎么就没你好运   我修声卡修到南北桥都焊了

网友(点评):
有请详解。

网友:
我修声卡修到南北桥都焊了????声卡和北桥有关吗

网友:
Lz的意思是从小着手,千万别像某些啊  北桥还真是牛耶

网友:
我手上的4520机子,没外音,当插上耳机,耳机,扬声器都有声音,测了切换的电路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不错 不像以前我  老是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