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主板场管的问题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1-09-01):
请问各位,1、D408 BE4K18 2、 D408 BE4K32 3、 D408 BE4E18 等等这样的D408能通用吗?
主板

网友:
原则上是通用的

网友:
谢谢!
那不同代码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上网没查到

网友:
是给什么供电的?

网友:
BE4K18是内存附近的,BE4K32是CPU附近的

网友:
只要体积大小相同,结构相同(包括沟道类型有无阻尼二极管)基本可以带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