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5F使用电池关机后不能开机,求帮助

楼主(2011-09-01):
各位兄弟帮帮看看,华硕u5f的笔记本,只用电池的时候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关机之后,就再也开不起了,电池和适配器同时使用正常开关机,只有适配器的时候也可以正常开关机,就是单独使用电池的时候开不了机,而且换过电池,不是电池原因,开机键上也有跳变,就是不能触发。

网友(点评):
这个,找老师,按电池待机时序图查一下会有结果的

网友:
电池放电MOS管挂了没?

网友:
电池放电      电路

网友:
没有坏,是好的,就是使用电池的时候第一次可以开机,但是正常关机之后,在没有插适配器的情况下,是开不了的,电池冲放电都是正常的,每次拔掉电池,在插上都能开机

网友:
按不开机的来修啊,电压一个个查,看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刷个BIOS看下,遇到过这种故障,不是同样的机,刷BIOS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的话,电池既然换过,那主板的充放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  如果没问题,就应该是BIOS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