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v小短

楼主(2011-09-01):
  待机0.1左右,无3,5V。TPS51020发烫,换过也一样。下掉南桥就3,5V正常,换过新的南桥也一样。

网友:
唉都 正式了,应51020旁边的小东东坏了

网友:
应该是有小电容出问题了 好好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线性3.3短,断开就51020就不烫了,烧机也摸不到发烫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