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台修到吐血的机器啊!!!

楼主(2011-09-01):
HP Presario V3000笔记本 同行送修的偶尔黑屏机器,不管了先吧G86-630显卡从做一次先,然后就是系统靠烤机,咋也跑不过3D01和鲁大师,换了芯片也是一样的!!!不知道咋修!请大侠们指点啊!!!

补充内容 (2011-10-11 15:42):
已经解决了!原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怎么个跑不过啊

网友A:
你这是有故障的老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有故障的老显卡,,

已经换了631显卡还是这样子啊

网友B:
机器散热有没有做好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散热有没有做好撒~

温度我是看着的,没超过75摄氏度

网友C:
先看看温度啊  不跑这个会不会出现那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看看温度啊  不跑这个会不会出现那个问题啊

看着温度就只装了硬盘测试的

网友:
是不是AMD的U,如果是,换U试

丫看帖能仔细点不
v3000的631显卡就没AMD的cpu

网友:
测一下温度,看温度正常不,,显卡是换得新的还是拆机的呀..莫非显卡本身也有缺陷

网友C:
温度多少    进系统部跑3D使用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多少    进系统部跑3D使用正常不

晕死,我都说了我不能转换到跑3D的界面啊!!!

网友:
    你说跑不过是啥意思   是跑得花屏还是跑死机啊?

网友:
3D跑不了说明还是显卡这边的问题,查一下跑3D时的显卡供电以及滤波都要看

网友:
是不是这个显卡买假了了哦?

网友:
10楼的,你没搞错吧  AMD的有630的显卡吗?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在换个看看!

网友:
有没有掉件  楼主

网友(2011-10-11):
不排除是掉件引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