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碰到一台IBM SL410K网卡坏了,换好后网卡上指示灯不正常

楼主(2011-09-01):
一台IBM SL410K网卡坏了,设备管理没有网卡,并且网卡接口上指示灯黄灯常亮,换好后网卡上指示灯还不正常,变成绿灯常亮了,不管插不插网线,绿灯始终常亮,上网什么都正常。客户着急要,就没有查原因了,有哥们知道的,告诉小弟一下,是什么原因,怎么修?

网友:
用有线可以上网吗?设备管理没网卡还能上网?是无线连接上了吧........

网友:
可能还是网卡芯片的问题,你看看图纸,指示灯由谁控制的就清楚了

网友:
像这样一般都是网卡芯片的问题较多.

网友:
<换好后网卡上指示灯还不正常>
哥们,我是换好网卡后,才有的故障

网友(2011-10-02):
哦,过滤器也得换呀

网友:
   网桥也要换.

网友:
网卡芯片或者网络变压器问题吧~

网友:
嗯,应该是的,可是我没有再过问了

网友:
能上网就行了,还管那么多啊

网友:
上几天一台本子,网卡问题,可换了芯片还不认网卡

网友:
常亮应该是网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已经更换网卡了,难道是没有焊好?!

网友:
不是没焊好,就是芯片本问题

网友:
网卡问题,在看看防雷击芯片

网友:
楼主就这样放气了

网友:
不全是,主要是能上网了,就没在意修此故障。客户着急就没弄了

网友:
都是网卡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