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刚买的CF260机器

楼主(2011-09-01):
当以前自己做的砖机器。用了几年。突然坏了。(以前做个显卡需要半小时以上。有的时候还做不好。)
机器现在坏了。也懒的修。所以想进一个好点的机器。然后四处网上看看机器。哪个性价比好。挑来挑去。选个CF260 .刚收到。还不会使。跟以前的不一样。还要设定温度。什么的。然后又打电话给刘工。一步一步的教。算是设置好了。心想。拿个主板试试吧。选个DELL 1310的 正好也做做显卡。但我看看设两种。无铅的两个温度。说一个薄板一个厚板。温度不一样。我先选个薄的。这两个也是自己瞎选的。看不出来哪个温度最准。所以先设为第五种。按薄板的温度做。反正也做不坏。然后全自动走。也就是几分种就好了。取下来看看挺好。从植完后还是按这一步走放好。开始。几分种就自己停止。点机器。好了。我看看温度。确实做的不错。很精确。像以前的自己做的砖。还要看。还要动。还要盯着。很麻烦。看来还是工具最主要。有的说土炮子也挺好使。我也知道。也相信。但是温度的控制。有的时候还是掌握不好。自己感觉还是CF260好使。不过如果加上光线对位。那就肯定牛了。一直在等待中。。。

网友:
我用土炮是深有心得, 高端机有他的好处,土炮也有土炮的好处。以后也准备整个260玩玩,听说260性价很高

网友:
我只想了解做无铅的效果怎么样啊,请楼主帮忙真实回答一下,基地的同志们就免说咧,说了我真的表示怀疑在卖瓜似的推销

网友:
目前除260机器  其他三款机器都可以添加DDC成像系统
详情可以咨询淘宝客服

网友:
刚才发了。网页给自动关了。又要从来。
心得是。温度控制比较好。差不了几度。说实话。就算机器在好。还是靠自己的经验。不过我个人认为。260的机器。已经足够应负一切了。七八千的机器也就那样。在精确能精确到哪。室温。外面客户用的温度。都是没有办法预测的。就说吧。260和七八千的机器。同时做出显卡。一个北方不热。一个南方超热。你说哪个使的时间长。不管怎么说。性价比。机器。已经可以了。。你不会做。就算给你上万的机器。做出来还是那样。除非那个全自动的。估计没有人买吧

网友:
也想买个玩玩   土炮就是慢

网友:
我以前是用土炮的(底部最多上到200度),用现在的BGA(底部可以上到240-250度)底会不会出现掉件的?--本人准备出手买BGA!

网友:
希望能说说缺点,也好扬长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