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 EC_RSMRST#没有3.3怎么回事

楼主(2011-09-01):
F41A 雷打的二修机 3 5V正常 不触发
EC_RSMRST#没有3.3
EC为KB926QF 芯片换过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查查是谁阻止了跳变。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 首先供电 时钟  最后才是复位……还有各个信号。

网友:
楼主你要注意一下有的机子RSMRST#待机本来就是低电平,不过还可以飞个3.3v电压看看

网友(点评):
飞了电压被拉成0V了 不对地短路 怎么回事

网友A:
bios与EC的通迅有问题吧

网友:
查下EC的供电,时钟都正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ios与EC的通迅有问题吧

刷BIOS吗???

网友:
EC供电时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吗???

看图量bios各脚正不正常后,再考虑刷BIOS吧

网友:
测BIOS脚有无波型如果没有先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有波形也刷 仁宝代工的吧 应该触发 在起来

网友:
EC_RSMRST 断开后有没有对地断路?

网友C:
KB926真正的复位脚应该是37脚吧?

楼主查EC复位别看跑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KB926真正的复位脚应该是37脚吧?

37脚有3.3.。。。。。。开关拉低 EC应该发出 RSMRST#与PBTN_OUT#给南桥啊
RSMRST#不是100脚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7脚有3.3.。。。。。。开关拉低 EC应该发出 RSMRST#与PBTN_OUT#给南桥啊
RSMRST#不是100脚吗

但我认为不触发跟 RSMRST#关系就不大了。起码来说EC工作条件具备应该按开关电流会有一点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我认为不触发跟 RSMRST#关系就不大了。起码来说EC工作条件具备应该按开关电流会有一点变化。

电流没有一点变化 我认为与RSMRST有关系 那现在你说怎么修

网友:
F41不触发千万不要换南桥,不会好的。LID信号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在修仁宝的机器,就是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