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楼主(2011-09-01):
上个月接了一台DV2000的
笔记本
电脑 ,是显卡问题 。。我做了显卡好了 。我们跟客户说保修一个月 。结果没过一个月又返修了 。我又做了一次 用了不到一个星期 。又拿过来了 ,我又做了一次却只用了半个小时。后来放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 。显卡是630的
笔记本

网友:
这个显卡一定要换掉才可以的啦!不然有得修!

网友:
常转了吗。

网友:
叫客户加点钱换631撒,你也省心客户也不烦

网友:
我这边也是。。最好换了它。。。免得麻烦。。。如果不给钱就别修了。

网友:
叫客户换呗 这样真累 2次返修就要叫客户换了

网友(2011-10-02):
迟早换改良版的吧,631 反正又不贵,同片加了吗。我们修的话没那快就回来的 。

网友:
叫客户换改良版,如果不换就再给他上换一630吧,撑过一个月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