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有时死机,有时蓝屏

楼主(2011-09-01):
今天修了一台T61的本本,有时死机,有时蓝屏,以为是通病显卡的问题,结果换个硬盘,重装系统后,问题解决!
显卡
通病

网友:
不要什么都走向显卡。。

网友:
是啊:别走极端,按长里修不是更好吗.

网友:
呵呵,当时看到这主题,就认为是显卡的问题,呵呵

网友:
不能碰到问题就暗通病处理,起码要排除内存硬盘在做呀

网友:
是呀。。。T61本来就有显卡通病。。。灌黑胶。。真难拔

网友:
一般这情况先内存再硬盘,显卡主板最后

网友:
按理说硬盘的蓝屏代码应该不一样的呀。

网友:
初看就以为是硬盘呢。

网友(2011-10-17):
今天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嗯 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蓝屏一般多是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