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故障总结

楼主(2011-09-01):
1:dell 1400笔记本花屏出现横杠多数是屏上部的问题。要是出现竖杠多数是显卡问题(做显卡之前换cpu试试)显卡ok后,不认光驱是电源管理虚焊。
2:SONY小本内置光驱的小本只有待机不加电是电源管理芯片坏。
3:HP 530开机自动加电直接掉电是桥二级供电坏(500系列机器休眠键坏机器不开机)
4:SONY用必须用电池和电源一起开机是充电芯片坏
5:dell d610机器进水之后开机不亮直接掉电先放coms电
6:IBM T4系列10腿二级供电爱坏(加电直接掉电)
7:IBM T4 R5系列电池灯常亮是充电芯片4脚出来的三极管二极管
8:DELL D620装不上系统到windios死机是南桥坏
9:hp nx6230不认硬盘是南桥坏(部分机器)
10:联想K43A所有供电正常就是没信号是cpu坏
11:dell  1400电池开机电源不开机也不充电为 max8734坏
12:hp nc6400电池开机,电源不开机是里面mini pci下LM393坏
13:三星X10笔记本屏线坏会导致花屏
14:X31机器电池不开机电源开机一般会是max8734边330的电容漏电
15:华硕f8s有独立显卡板,加电就掉后重新安装独立显卡板
   16:宏基ZG5上网本不亮机是BIOS程序坏注意不要拔屏线
  17:三星P28红屏有可能是接口虚焊
18:4175和62506通用
19:T6 R6        的笔记本屏的触发是第四频(保险对面)
20:宏基290花屏是 3415和3209虚焊他们是CPU供电
21:SONY机器ene电源管理的密码芯片在南桥附近
22:三星R18北桥爱虚焊
23:方正5800 e2000机器屏暗比较难修,返修率高
24:ibm t61不认光驱有可能是是密码芯片程序坏
25:方正R350没有coms电池不亮机

网友:
给新手看很有用的.

网友:
有些问题是想不到的。借见一下很好,

网友:
楼上的总结,我到只是碰到少数几个。

网友:
我有也碰到过,我感觉其实大家把一些机器爱出的问题和解决办法都写出来挺不错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不过感觉还是自己碰过的问题比较深刻....

网友:
不知是否是楼主自己总结的呢?学习了一下,碰到了才能验证哈!

网友:
很实用的知识

网友(2017-01-20):
非常宝贵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2021-12-09):
感谢分享 受教了